楼主(2017-11-14):
1:一般定位控制要接几个端子的线,如图打箭头
2:  打问下???哪里的  34,33是怎样接线 ,  34脚控制公共端是接  +24V还是   0V。

网友A:
怎么我看的MR-J4跟你的不一样。。看位置模式接线 参考即可 ,一般都是 伺服ON接线,用程序控制正反向以及行走距离!

网友B:
问号处的是编码器Z相脉冲,,在3Uplc用DSZR回原点时可以用到,33 ,34一个LG接com端,一个OP接PLC输入(X0~X7)......

楼主:
谢谢了
引用 网友B:
问号处的是编码器Z相脉冲,,在3Uplc用DSZR回原点时可以用到,33 ,34一个LG接com端,一个OP接PLC输入(X0~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