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信号!求教

楼主(2017-11-15):
ANS 这个指令 是什么运用的 那个大神能给点资料或者讲解一下吗,三菱手册讲的不是很全面,还是有点不会运用

网友A:
你好,这是一个信号报警输出指令。当驱动条件成立时定时器时间到报警输出,定时器的范围是T0-T199,时间单位时毫秒,输出S0-S999。特殊继电器M8049报警监控,M8048报警输出,D8049 有多个报警输出时存储最小编号的报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