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伺服换成J4可以匹配吗

楼主(2017-11-15):
有20几台老旧设备上用的是J2的伺服, 老板说全部要改成 用J4的
1:接线上是不是一样,要不要重新焊线。
2:参数设置是不是一样,可以把J2的参数写出来 直接下载到J4吗?
3:只换驱动器,不换马达 ,有没有影响。
4:有没有J4的设置软件,网站上下载不了

网友A:
驱动器和电机都要换,接线也要重焊,接线不一样。参数要看是什么方式使用,也要对应更改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必须要全换

楼主:
全部换,那不是大工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全换

huiyang

网友C:
老板就那一说。累死个人

网友D:
就跟变频器刚开始一样,刚开始兴用变频器的时候,还没有变频器专用电机,用的就是普通电机,先有变频器后有的变频电机,这个问题也一样。做全套设备的会建议你全换,确实全换了肯定行,问题是如果老板想省钱,那么不全换,问题也不大。不换有不换的用法。

网友E:
驱动器和电机都要换的,换一套稳定后其余就好办了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J2好用,只是停产没有售后了

网友G:
1:接线上是不是一样,要不要重新焊线。 CN1必须重焊。
2:参数设置是不是一样,可以把J2的参数写出来 直接下载到J4吗? 参数不一样。电子齿轮也要改。
3:只换驱动器,不换马达 ,有没有影响。 不行的,不匹配。
4:有没有J4的设置软件,网站上下载不了 工控下载的可以下载。
总结一句话:
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精力,如果没有坏,最好不要换。

网友H:
可以选择J2S的,线不用动

网友I:
有多種方案
1.全換(軸控+J4 driver+J4 Motor)
2.只換J4 driver
3.換J4 driver+J4 Motor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document/sales/servo/15-09e/15-09e.pdf
https://www.koningenhartman.nl/UserFiles/Brochure%20MELServo-J4.pdf
http://dl.mitsubishielectric.co.jp/dl/fa/document/catalog/servo/l03093/l03093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