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量移动程序

楼主(2017-11-15):
求大神解释一下这段程序

网友A:
这是一段三菱特殊模块的写入指令,你可以看看编程手册里面的解释。
真诚感谢! 谢谢李师傅

网友B:
看手册呀。。。

网友C:
Q系列 0号模块 1号轴 17号缓冲区,刷新微动距离,启动定位即可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