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编码器计数不准

楼主(2017-11-15):
三菱FX3U控制伺服电机在编码器计数到额定值旋转一圈,WE-M4T编码器1.0mm,编码器计数与设定值相同与实际长度不符,长短不一,请大师给指点一下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A:
先确认每圈收到的脉冲数对不对
如果不对,再查查是否有干扰。 集电极脉冲很容易被干扰。 可单独把编码器和PLC拿到办公室内测试一下。

楼主:
谢谢,重做了程序可以了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B:
你是在做裁切机么?

楼主:
对,可以理解为裁切机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