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MCGS 浮点数问题

楼主(2017-11-15):
小弟近期碰到一个问题,需要从浮点数里的位,但是直接写脚本根据数值读取,少了还可以,但是多了比如有32个位,那就太多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控制器,安川的MP系列的话,MB1000I 变址,I可以任意指定循环区间,很容易做到。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