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教FANUC机器人与如何FX3UPLC CCL通信

楼主(2017-11-15):
各位大师有谁做过FANUC机器人与如何FX3UPLC CCL通信,我现在要做一项目,我用FX3U-80MT-ES-A PLC,TK6070IP触摸屏,FX3U-16CCL-M CCL主模块,做一个与FANUC机器人CCL通信的码叠机。问题来了不知如何和FANUC机器人CCL通信。请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请大师们指导一下
我在线等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FANUC机器人带CCLINK板子,加装了CCLINK软件,
其次,你要设置PLC这边的CCLINK通讯参数,参考手册
然后,你配置机器人这边的CCLINK通讯参数,参考机器人手册
最后,调试,希望对你有用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是否有FANUC机器人CCLINK通讯手册,二手机器人技术人员只提供了FANUC R-30iA大同发那科 (37页)的手册

楼主:
只要大师们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网友B:
我做三菱q系列和三社整流机的CCLIK通信,搞了几天试验才完成呀!……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FANUC机器人带CCLINK板子,加装了CCLINK软件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楼主:
只要大师们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我先写着也不知道对不对,叹气

楼主:
只要大师们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我先写着也不知道对不对,叹气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