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各位大师有谁做过FANUC机器人与如何FX3UPLC CCL通信,我现在要做一项目,我用FX3U-80MT-ES-A   PLC,TK6070IP触摸屏,FX3U-16CCL-M  CCL主模块,做一个与FANUC机器人CCL通信的码叠机。问题来了不知如何和FANUC机器人CCL通信。请各位指导一下我在线死等

网友A:
我这边用的是abb的机器人,没有走ccl,直接用的tcp套接字通讯,自定义协议就可以的,串口也行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 寻师傅多名

网友B:
    汗,你想通讯做啥?扩展io吗?
    没见过用fx做的。。。。。一般都是用q系列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
    QQ:611369538

楼主:
    只要大师们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我先写着也不知道对不对,叹气

网友D:
    用OMRON比较简单,DEVICENET通讯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网友E:
    西门子  PLC直接用GSD文件,博途组态,DP或者PROFINET做接口,哪有你这么麻烦哦,写的累死了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网友D:
    赞楼上,系统配置很重要,直接影响项目的成败和进度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网友F:
    首先机器人这边要有CCLINK通讯板,并刷有软件,第二,设置好机器的CCLINK参数,设为几个站,站号、通讯速率、等;要与你PLC的CCLINK参数相同,第三,参照FXCCLINK模块说明书,写一段小程序到PLC,设好CCLINK模块参数,下到PLC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PLC CCLINK模块这边,机器人要设成智能设备,附件为我之前做过的项目,CCLINK与ABB机器人通讯实例,跟FANUC CCLINK通讯相同的,希望能帮到你。
    附件: 压铸机器人取出.rar (150 K) 下载次数:459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anke5410)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三菱CCL通讯, 不用写程序,  设置参数, 自己定义位软件和字软件,

网友F:
    你说的应是Q系列的,FX的还是要写一点点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附件是我最近用FX3U与两台FANUC机器人CCLINK通讯的PLC程序,希望能帮到你;当中PLC还与两台加工机通过N:N网络通讯程序有祥细注解。
附件: 机器人上下料第二期(快开).rar (163 K) 下载次数:292
  • 下载积分:+1(max1204)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咗臉ヅ微笑ぺ)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xingzb2) 感谢分享!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感谢9楼和13楼我试下现附上FANUC机器人说明书,以便需要的人取阅,不懂时再来问各位谢谢!
    附件: FANUC R-30iA大同发那科 (37页).rar (4334 K) 下载次数:213

楼主:
    这UI UO,DO DI,排序读写如何排呢?是否为S200---S220对应UO 1---UO 20     S400---S418对应UI 1---UI 18呢 而DO和DI有如何对应呢

楼主:
    请高手们讨论指导一下,在线死等,

网友F:
    你的CCLINK程序不对,为何要用S200,S400;S三菱PLC的步进指令,用M就好了;另外,FANUC机器人里的UI,UO,RI,RO,DI,DO的相关设置和使用,请参考手册;在机器人系统里设好CCLINK参数后,在92板里就是CCLINK对应的IO,默认从DO121开始,如果设为1个站时,占32个点,DI亦然。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看手册,没有手册我们也是瞎猜。
  •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B(2021-06-19):
引用 网友F:
    你的CCLINK程序不对,为何要用S200,S400;S三菱PLC的步进指令,用M就好了;另外,FANUC机器人里的UI,UO,RI,RO,DI,DO的相关设置和使用,请参考手册;在机器人系统里设好CCLINK参数后,在92板里就是CCLINK对应的IO,默认从DO121开始,如果设为1个站时,占32个点,DI亦然。

    FANUC机器人跟三菱Q系列PLC进行CC LINK扩展IO  我做过很多,很稳定。
    由于成本控制,想用FX3U配合FX3U-16CCL-M  CCL主模块进行,请问一下稳定性怎么样?跟Q系列一样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