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MOV (SM402 ,K0,D20);
MOV (SM402 ,K0,D21);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
    D20:= D20+K1;
    D21:= D21+D20;
END_FOR;

模拟时为什么D21中的数值一直在变?

网友A:
把前两句搞成 d20:=0;
d21:=0;
试试。或者换成M8000。没用过Q,应该是SM400把。。

楼主:
前两句时给d20,d21赋初始值,sm402就是m8002

网友A:
不好意思,弄错了。感觉三菱的循环程序有问题。我用C语言写了同样的程序。C语言就可以。如果你要解决那个问题。,你不防可以写个IF M0 THEN,当M0启动开始循环。然后你D20增加到101.在循环语句里嵌套一个,IF d20=100 then,m0:=false; exit;end_if;end_for;end_if;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只能说楼主还没有深刻理解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机制

网友A:
是可以的,我都试过了。反正你把他包装成一个快。让他执行一次就好了。

网友B:
前两句只是PLC运行第一个扫描周期起作用,每一个FOR循环,D20都会从0自加到99。D21=(1+2+...+99)*N个扫描周期,由于直接使用D21寄存器,默认为16位的有符号整数,最大只能到+32767,再加就会溢出到符号位,所以变成负数,之后自加又变成正数,继续加又溢出变负数,一直不断地循环
  • 下载积分:+1(shangbinhou)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conchnit)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只是具体分析他的程序运行过程,产生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如果想只是要循环一次,那就得加条件限制。
    MOV (SM402 ,K0,D20);
    MOV (SM402 ,K0,D21);
    IF LDP(TRUE,M0) THEN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
            D20:= D20+K1;
            D21:= D21+D20;
        END_FOR;
    END_IF;

网友B:
    以上是M0 为ON时执行一次循环,如果只是想PLC开机自动算一次,那就变成
    MOV (SM402 ,K0,D20);
    MOV (SM402 ,K0,D21);
    IF SM402 THEN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
            D20:= D20+K1;
            D21:= D21+D20;
        END_FOR;
    END_I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上是M0 为ON时执行一次循环,如果只是想PLC开机自动算一次,那就变成
    MOV (SM402 ,K0,D20);
    MOV (SM402 ,K0,D21);
    IF SM402 THEN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

    三菱ST里,32位数据传送 你是如何写的?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两句只是PLC运行第一个扫描周期起作用,每一个FOR循环,D20都会从0自加到99。D21=(1+2+...+99)*N个扫描周期,由于直接使用D21寄存器,默认为16位的有符号整数,最大只能到+32767,再加就会溢出到符号位,所以变成负数,之后自加又变成正数,继续加又溢出变负数,一直不断地循环

    分析非常透彻 到位,是个高手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A:
刚刚又试验了下,用while语句就没这个毛病。
mov(m8002,k0,d20);
mov(m8002,k0,d21);
while word_to_int(d20)<100 do
d20:=d20+1;
d21:=d20+d21;
end_while;
测试结果正确。

网友A:
七楼说的是很详细。我也明白了。

楼主:
@7楼,第一次循环结束,D20=100了,第二个扫描周期,FOR循环都不会执行,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啊!

网友D: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这条程序有将D20附值=0的功能。将=去掉看看,应该不一样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 本身就是一个扫描周期开始后,D20会被赋值为0,所以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

网友E:
三菱结构化编程视频st qq391962180

结构化编程如果你用MOV的话,就算外行了,实话!不要见怪
kylew

网友F(2017-12-26):
MOV (SM402 ,K0,D20);
MOV (SM402 ,K0,D21);
IF SM402 THEN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
        D20:= D20+K1;
        D21:= D21+D20;
    END_FOR;
END_IF;

1+2+3+.....................+100
这个计算结果为什么是2500,不是应该是5050吗?
我PLC模拟计算的结果是25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OV (SM402 ,K0,D20);
MOV (SM402 ,K0,D21);
IF SM402 THEN
    FOR D20 :=K0 TO K99    BY K1 DO
        D20:= D20+K1;

FOR循环本身会把D20加一,循环内容又有D20加一,所以实际上算的是1+3+……+99

kylew

网友F:
引用 网友G:

FOR循环本身会把D20加一,循环内容又有D20加一,所以实际上算的是1+3+……+99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