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一台三轴设备,Y轴伺服放大器是台达的,电机是三菱的。现在开机就显示故障AL 48,请教大神怎么处理故障? 查看手册,找不到这个故障代码,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还能这么用?我原来台达1千瓦配750瓦的都是台达的电机都不能用,你还敢跨品牌用!AL48应该是电机不匹配吧,换个匹配的台达伺服电机就能解决了

网友B:
各品牌的放大器,内部参数是不开放的。你如何配得上?

网友C:
你真牛,台达驱动器+三菱伺服电机,估计你是论坛第一人

网友D:
不大可能吧   大品牌伺服编码器通讯协议都是不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