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菱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17-11-15):
一台三轴设备,Y轴伺服放大器是台达的,电机是三菱的。开始出现故障AL11,断电重启后开机就显示故障AL 48,请教大神怎么处理故障? 查看手册,找不到这个故障代码,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都不配套--。你要查也要查台达驱动器的报警代码-我看了看台达asda-B2的是编码器问题。你换成一套的就行了。。。

网友B:
不配套也能用吗,是不是看错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