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三菱fx 3u 通讯 问题

楼主(2017-11-15):
按照协议 02 +31+地址+字节数+数据+03 +和校验 。这种格式写 ,一定要用fx-3u的plc上那个圆口 (编程口)才可以吗?用那个fx-3u自带的左边有个可扩展的位置 扩展个 串口 也可以吗?求大神解答,按照格式发指令 plc返回15 是写入失败。 串口参数都设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扩展模块坏了,还是不能用这个口。用那个口连电脑读取plc程序有时会链接不上。

网友A:
协议不一样的,你看这里有没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B:
建议你使用三菱官方的MX Commponent组件.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