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5):
用三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      一个电位器总电位器    别外两上电位器为微调   要怎么实现        我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楼主358137517于2017-11-15 21:29发表的 变频器控制问题 :
用三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      一个电位器总电位器    别外两上电位器为微调   要怎么实现        我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

1.為何需要电位器控制?------->台达應該有自帶。
2.别外两上电位器为微调?---->台达变频器就可微調。

网友B:
总电位器的输出端作另两个电位器的电源输入端,0V全部短接
  • 下载积分:+1(住归为)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种方法是同步控制!
    觉得有用的请点赞哦!
  • 下载积分:+2(住归为) 真是好人!

网友D:
    参考二楼,但是电位器的总给定要另外一个10V的直流电源提供

网友E:
    电位器电源外供,或者变频器2设置为外部电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