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完成标志位M8029用法

楼主(2017-11-16):
原来没用过三菱PLC都用国产的,刚GET到一件事情,台达的每个轴都有发送完成标志位,而三菱的只有一个M8029。怎么用呢,这个要用到每个定位指令之后。每条定位指令只是后面的8029只对应这一条定位指令的,然后必须紧跟这条指令才有效,隔一条指令是无效的

网友A:
对的。紧贴着写就行。

网友B:
轴动作的条件和8029一样就一一对应了 就是贴着写

网友C:
描述:手册上有样例程序
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D:
有m8340,m8350,m8360。

网友E:
手册的写法比较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手册
你这截图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如果Y0 Y1 Y2三个脉冲输出口都同时驱动,有一个脉冲结束就会影响其他两个的脉冲输出,需要配合M8340 M8350 M8360同时使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