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ZP.PSTRT指令执行结束

楼主(2017-11-16):
例如用这个指令,想使模组由A位置到B位置,中间可能有暂停,再启动,用哪个信号可以判断已经到B位置,并且信号保持的时间不会太短导致接收不到。谢谢!!

网友A:
用現在位置和目標位置比較不就行了

楼主:
能不能用PLC内部信号判断呢,

网友B:
有系统内置的继电器 如X4 X5 X6 X7 以及当前数据表运行到位以后的M代码,作为标志。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