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描述:这是梯形图。
描述:这是转化的继电器电路,把箭头位置的KA1换成SB1后,实测可以实现,用KA1就会出现没办法停掉灯的情况。
描述:这是我常用在手动中的单键启停
闲来无事,翻翻书,发现了另一个单按钮启停的电路,按耐不住自己电工出身的心,接了个继电器电路,结果发现,继电器电路和逻辑梯形图还是有区别的。PLC模拟没问题的电路,继电器接出来是不行的,分析下原因,可能是继电器的吸放在反应时间上和梯形图是有差别的。欢迎大神来个更专业的解释!
PS:我发现网站这个功能做的还不错,第一发图片附件过大,没成功。重新选择上传图,正在郁闷又要编辑文字,发现网站是有保留的,这个要点个赞!!!

网友A:
PLC是循环扫描的。。。。。

网友B:
没记错的法按钮做,应该要做防抖处理(记得以前用单机做有这种说法)。另外继电最是固态继电器(电子式)响时间比机械式要快很多。以上只是个人想法,请误喷。

网友C:
继电器有触点竞争,PLC触点竞争不明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有触点竞争,PLC触点竞争不明显。

长姿势了,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网友D:
单按钮启动梯形图不用那么复杂吧
ld x1      altp y1

网友E:
确实,之前搭建过小电路,一开始自锁,气缸得电,碰到感应器计时要复位。一开始我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到了急停下面。,在总之路里。我发现什么情况,怎么一直打架,停不下来,后来我想是触点动作时间问题,后来我把时间继电器常闭接到了自锁继电器的线圈那,就OK了。后来也做过几个小程序,理论上明明可以的,但是程序就是反应不过来,我就延长扫描周期,然后成功了。,

网友E:
在电路中还发现-常开常闭对于PLC来说只是一个灵敏度。常闭的灵敏度高于常开,毕竟对于常闭来说。百分之99的行程都是断开,对于常开来说只有百分之1的地方是接通。

网友F:
我都是直接一个ALT命令就解决
QQ:611369538

网友G:
就用一个altyp指令就可以实现。而继电器电路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姿势了,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触点竞争在继电器类电器控制电路的逻辑电路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是由于触点断开的时间比接通时间快,它们之间有一个时差的原因所造成的两者之间的竞争,如果设计不合理,就会造成你在理论上可行,实际不可行的现象。
  • 下载积分:+5(工控勤哥)

网友H:
单按钮启动、停止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
描述:实测要这样才稳定!
引用 网友H:
单按钮启动、停止电机控制电路。

这个电路是不稳定的,我刚开始接触单按钮启停就是这个,实测不稳定,不信你可以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点竞争在继电器类电器控制电路的逻辑电路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是由于触点断开的时间比接通时间快,它们之间有一个时差的原因所造成的两者之间的竞争,如果设计不合理,就会造成你在理论上可行,实际不可行的现象。

感觉你的这个解释比较专业,我就是觉得断开比吸合快,所以才改了箭头位置的继电器触点为按钮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按钮启动梯形图不用那么复杂吧
ld x1      altp y1

请看我的图三,PLC的单按钮我就没必要拿出来说了,讨论的是同样的电路为啥PLC可以,继电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