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软件卸载问题

楼主(2017-11-16):
各位大侠,大家好!请问下,你们有没有碰到过Gx Works2软件卸载不了的问题。我电脑系统用WIN7 64位,之前安装Gx Works2软件1.521T。现在打算换回GX Developer,安装好GX Developer软件后,想卸载Gx Works2,但是卸载时出现系统提示:启动C:\Program 时出现问题,找不到指定模块。时哪里的问题,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卸载?

网友A:
IObit Uninstaller
強制卸载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刚才下载安装试过,提示卸载成功,但是软件还在,没有卸载

网友B:
重启电脑 重新安装 再卸载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楼主:
刚才我又按照楼上的建议,重装后再卸载,还是那个提示,看来是我电脑系统的问题,不是软件的BUG。算了吧,只能把它(GX WORKS2)留在身边了

网友C:
先在360卸载里面找到,不要卸载,然后直接找到软件安装的位置,直接删除,再点360的卸载,就会清除文件和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360卸载里面找到,不要卸载,然后直接找到软件安装的位置,直接删除,再点360的卸载,就会清除文件和注册表
按照这种方法,删除正常,但是再点卸载,还是会出现之前的提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网友D(2022-10-31):
我也碰到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我就遇到过的,我用了很多方法都不想,最后是到微软的官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如何就可以把他们卸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