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意思了?!

楼主(2017-11-16):
这个将十进制 8 写到 W102 的什么意思? 是100通道里写进8吗?

网友A:
这个只不过是把十进制的8传送到W102里
&十进制
#十六进制
纯数字为通道如:8
数字带[ ] 是通道加偏移地址 如:mov 10[D1] D20 如果D1=10的话 就是把通道20里数据传送到D20里
这个在手册里有的

网友B:
十进制8转换成二进制是 0000 0000 0000 1000
W102有16个位 w10215.................w10200
就是W10203置位,其余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