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分切机

楼主(2017-11-16):
描述:承接:plc自动化编程维修
纸厂分切机上输送电机铭牌 转速竟然这么高

网友A:
纸厂的纸张最高速能每分钟2000米,这分切机应该也是速度不低的

网友B:
这是高速变频电机!

网友C:
6000转不算高转速

网友D:
我见过的最高转速的变频电机是12000转/分钟的,三菱变频器输出频率是120Hz.

网友E:
看清楚没有啊,人家的铭牌是最高转速,额定转速还是1420

网友F:
MAX 最高转速而已

网友G:
最高转速和额定不是同一个参数

网友H:
铭牌上看,电机是4极,星接150Hz时,最高转速=60*150/2=4500,所以转速不会到6000.除非频率升到200Hz。

楼主:
也不知道是不是150HZ时是6000转,设备是这样的,送料压棍周长832.1mm 减速比9.44 触摸屏控制车速300m每分时 变频器80HZ( 上限频率80)

楼主:
传动整体图

网友I:
我见过600Hz,18000转的~~~
分切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