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这个程序上电后的第一次接通M0,程序会一步走到底(从S20一直走到S22),而在复位S22后再接通M0,程序又会一步步的走(从S20走到S21),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单轴步进程序,启动条件是同一个输入点,也不好改流程的跳转条件,本来不是这样的,我简化了一下。
附件: PLC10.rar (8 K) 下载次数:98

网友A:
截图出来比较好

楼主:
下面是程序截图

网友B:
上电复位M0
a点复位 即上升沿

楼主:
上电后M0本来就是关的,我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C:
s0一直被置位,每个状态的转移条件一样。导致了上述的情况。

网友B:
你看下设置里面是不是设置了开机启动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s0一直被置位,每个状态的转移条件一样。导致了上述的情况。

上电按第一次M0就会一步走到底,复位S22后,再按M0,这次为什么是按一次就走一步了,而不是一步走到底了呢?解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设置里面是不是设置了开机启动步

程序没有做任何设置,程序就这两张图片这么多,没有其它程序了。

网友D:
因为PLC的工作方式决定了,程序不能这样写。
huiyang

网友E:
s21 到s22怎么用同一个条件?那还要用步进做什么?

网友F:
楼主S22如何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21 到s22怎么用同一个条件?那还要用步进做什么?

不用同一个跳转条件的话,除了加延时构成跳转条件,还有其它办法没有?这个程序只是在上电的第一次工作中出错,以后只要不停电,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S22如何复位的?

连接实体PLC,用鼠标复位。为了用两张图片能截完程序,简化成了这样。

网友G:
记得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了,相邻的两个状态不能用同一个条件,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从PLC的扫描逻辑上看,你的S21也会接通后马上就断开,想稳定就要改跳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