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DMOV U8\G310 D2622

求助各位大神能否帮助我解读一下这段命令语是什么意思???怎么更改D2622里面的数据呢,谢谢
O(∩_∩)O~

网友A:
读取模块的值
如果我想更改D2622里面的值应该怎么改呢,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B:
引用楼主shanhaixu于2017-11-16 19:26发表的 三 菱 Q 系 列 P L C 问 题 :
DMOV U8\G310 D2622

求助各位大神能否帮助我解读一下这段命令语是什么意思???怎么更改D2622里面的数据呢,谢谢
O(∩_∩)O~

DMOV  傳送2字元

U8   模組起始 XY位置

G310   緩衝記憶體地址

===>傳送  X(Y)80位置模組的 G311、G310 緩衝記憶體值 到 D2623、D2622

不是更改D2622里面的数据,而是更改 G311、G310 緩衝記憶體值

例:
------[DMOV    K5000   U8\G310]
我已经懂了,谢谢大神的指点,让我这个小虾米瞬间明白了!
  • 下载积分:+1(ymmfa)
  • 下载积分:+2(shanhaixu) 我已经懂了,谢谢大神的 ..

网友C:
    楼上正解~~~~
    也谢谢你过来观看

网友D:
    不可以更改,这是从模块读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