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6):
D8420   D8421    第一个设置通讯格式          第二个设置通讯协议。      看了半天搞不懂通讯协议是个什么东西。    通讯格式倒是弄明白了。就是b0---b12对应的数字,什么数据长度7位8位。校验格式,对应完转换成16进制就完了。   但是这个通讯协议又是什么东东?还望高手解答明白

网友A:
通讯协议涉及到接线方式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尽量的不用程序写,直接在参数设置就可以了,
另外你的PLC 波特率等参数要和上位机一样。可以要串口助手调试程序。

网友C:
就是PLC和其它设备互相发电报的规则

网友D:
我是这样理解的:通信协议就是设备之间需要完成通信时要遵守的规定,一般都是由设备制造商选用或制定的。有点像个不同地方的两个人说话,说方言没办法交流,讲普通话就行了。
通信协议有很多例如:modbus,西门子的PROFIBUS DP , MPI ,PPI 等等。
这里一般选bit0 1modbus协议,bit4主从站,bit8RTU还是ASCII需要看你d8420的通信格式然后组合转换成16进制,你可以去找一些modbus通信协议的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