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无线路由器与三菱带以太网口Q系PLC无线通讯编程调试

楼主(2017-11-16):
各位大神,最近看到无线调试三菱Q系列PLC,我想知道怎么用无线路由器与三菱带以太网口Q系PLC无线通讯编程调试,电脑、路由器和PLC要怎么设置。。。。

网友A:
GRM500是巨控科技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无线通讯模块。只需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梯形图,上下载梯形图,组态软件远程监控,短信报警提醒,手机电脑网页浏览(当前数据和历史数据,历史报警)等。GRM500系业内首家采用3G,4G,短信,语音多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无线模块不稳定的问题,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降低50%以上的流量费用。GRM500也支持通过有线网络或WIFI接入,无需固定IP和绑定域名。巨控老王:QQ54150175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B:
将PLC 设定1个固定的IP地址,连接上路由器,PC再通过无线与路由器连接,

网友C:
三个东西组成一个局域网呗,我用西门子的就是这样弄的,你把Ethernet模块接到路由器上,把IP设置成192.168.1网段的,电脑连上路由器WiFi,应该就可以无线控制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