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描述:软件制作画面
描述:触屏中显示的画面
小弟问题:
1、软件中制作的画面如图1,
2、下载到触屏中,却不显示画面了。
各位兄弟,麻烦请告知小弟这是怎么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上传程序好一点

网友B:
引用楼主ziling0129于2017-11-17 08:27发表的 Proface  GP4402ww显示问题 :
小弟问题:
1、软件中制作的画面如图1,
2、下载到触屏中,却不显示画面了。
各位兄弟,麻烦请告知小弟这是怎么了?
非常感谢!

有些触摸屏需要和下位机通讯才显示画面。

QQ98034778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触摸屏需要和下位机通讯才显示画面。

如 威纶屏就是这样的

楼主:
怎么设置?
需要在软件中设置什么参数,才能使得触屏显示画面正常?

网友D:
hmi跟plc沒通起來,底下有出現異常碼(rhaa070),應該沒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