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smart 与20台温控通讯程序 大哥们帮我挑挑错误 新手

楼主(2017-11-17):
200 smart 与20台温控通讯 帮我看看这样可以嘛 不怎么会 第一次用

网友A:
仪表,一般不能频繁写数值,芯片是有寿命的,只能在改变数值时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一般不能频繁写数值,芯片是有寿命的,只能在改变数值时写一次,
我是读取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