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公司的三相变压器容量20KVA,380V变220V,偶尔使用,想算一下空载损耗,查了半天网络,居然看不懂。
有没有谁专业的告诉我下,大概的计算方法,多谢了。

网友A:
用钳型表测一下空载电流就知道了,还有一个方法装一个电表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变压器铭牌,空载损耗应该标在铭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变压器铭牌,空载损耗应该标在铭牌上。

    铭牌上没有,只有容量、输入输出电压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钳型表测一下空载电流就知道了,还有一个方法装一个电表

    空载损耗=空载电流*380V*根号3?

    问题是我也没有钳形表。

网友C:
    维修需要工具

网友D:
    变压器空载损耗计算方法是空载损耗包括铁芯中磁滞和涡流损耗及空载电流在初级线圈电阻上的损耗,前者称为铁损后者称为铜损。由于空载电流很小,后者可以略去不计,因此,空载损耗基本上就是铁损。
    空载损耗:当变压器二次绕组开路,一次绕组施加额定频率正弦波形的额定电压时,所消耗的有功功率称空载损耗。算法如下:

    空载损耗=空载损耗工艺系数×单位损耗×铁心重量

    没必要那么浪费脑筋,钳表卡下就OK了

网友D:
    干式变压器空载损耗计算公式

    干式变压器空载损耗公式为:Po=k*Pj*G  (W)
    K---铁芯制造工艺系数,各厂略有不同,一般可取1.1---1.18  容量大者取小,小者取大。
    Pj--铁芯单位重量的损耗(W/Kg),由硅钢片的牌号和铁芯中磁通密度决定(一般查表求得)
    G---铁芯重量(Kg)
    慢慢去算吧

网友E:
    竟然还有公式,也是理想值吧,还是钳表实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还有公式,也是理想值吧,还是钳表实际点

    好吧,我去买把钳形表。。。

    那么问题来了,要问钳形表哪家强,蓝翔技校改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式变压器空载损耗计算公式

    干式变压器空载损耗公式为:Po=k*Pj*G  (W)
    K---铁芯制造工艺系数,各厂略有不同,一般可取1.1---1.18  容量大者取小,小者取大。
    Pj--铁芯单位重量的损耗(W/Kg),由硅钢片的牌号和铁芯中磁通密度决定(一般查表求得)

    兄弟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还是谢谢了。。。

网友A:
买进口的强

网友F:
竟然还有公式,也是理想值吧

网友G:
你这个是控制变压器,一般不会标注。如果是电力变压器,如s11-10/0.4kv的会标注损耗

网友H:
不缺钱FLUKE,越贵越好。
国产有胜利,优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