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速求救,三菱FX3U如何通过485带三台J4伺服

楼主(2017-11-17):
3U如何通过485带三台J4伺服,如何接线?求大神支援!

网友A:
理论上可以MODBUS,但很少有人做过。
曾经问过三菱的技术,他们说也没做过。

网友B:
MODBUS通讯怎么 走位置模式呢,请教

网友C:
3u发脉冲就可以了,J4的485不清楚。JE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用RS无协议指令,支持1:N。自己在D8120中设置通讯参数,包括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等。
具体请查阅三菱FX通讯用户手册-第九章,RS指令的相关知识。
下载积分:+1(孙亚奇)
keven1

网友E:
记得咨询400时说J4-A要带RJ才能走通信
keven1

网友E:
请查看官方手册
MR-J4-_A-RJMR-J4-_A4-RJ MR-J4-_A1-RJ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定位模式篇)
要用三菱通用AC伺服通信协议,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