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哪个大神给指点一下,我用的3轴伺服控制机械手,用的步进编程法,定未完成下一步的条件我是用各轴现在脉冲值到我目标值好,还是用标志位M8029好,三菱的所有轴都是M8029,我之前用台达还有信捷都有不同的标志位,西门子的我没找到标志位用的脉冲比较,现在值等于目标值

网友A:
该有每个轴的POSCOMP信号
daiz@yaskawa.com.cn

网友B:
三菱的就是指令紧接着就M8029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