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公司生产电机制造设备,现在准备着手做定子绑线、定子排饶机这类设备,其中大的难点就在程序控制上了。
设备涉及三轴以上的伺服联动控制。原来伺服都是简单应用,这块不熟悉。
现在这类设备运动中,必须联动,而且需要高速响应。
类似X、Y、Z三轴,拟合成一条曲线。X,Y为直线运动,Z为圆周运动。查了下大概资料,可能用电子凸轮功能可以实现。
咨询了下供应商,最经济的是用FX-5U的运动控制模块,欧姆龙的类似。
求熟悉这块的高手指导交流下。
关键在像这类程序如何实现。后期需在触摸屏内完成调试等操作。(即需要在触摸屏调整电子凸轮参数,甚至凸轮结构)
一是否有其他的控制方式?

网友A:
采用安川运动控制器,可以文本编程,很容易办到
  • 下载积分:+5(libin520) 是的,日本日特专业制造 ..
  • daiz@yaskawa.com.cn

网友B:
    可以花点钱向做过的请教一下,甚至于是买别人的程序来学习。
    QQ:611369538

网友C:
    在工艺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功能强大一点的PLC,像你的项目,要是便宜一点的方案,可以采用台达的DVP系列、松下FP-XH系列的运动控制器,支持电子凸轮,G代码等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轨迹控制,再好一点的可以用三菱、安川等运动控制器、欧姆龙机器控制器,功能更加强大。
    FX5U系列的运动控制功能好像不是很全,我没仔细研究,不敢断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松下FP-XH系列的运动控制器,支持电子凸轮,G代码等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轨迹控制,

    请问一下:

    松下FP-XH 可以控制几轴?价格大约多少呢?

网友E:
    1.先要把工艺搞清楚,7年前我在一家公司我一个同事就做绕线机,用PLC搞了3年,动作都出来了,但试生产的报废率太高,生产部的这些人又不改工艺(按人工饶线工艺配的定子槽口太小,高压测试合格率低),机器就闲置在那。以上我只是听我同事说,具体我没参与,不妥之处不喜勿喷,谢谢!
    2..绕线机是运动控制为主,如果是产量大,就应该使用专用控制器,就看你们的资源整合能力。
    3.如果量小就使用运动控制器,我知道的我的朋友是使用安川运动控制器做过。
    4.更新;
    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台达的运动控制器做了定子内绕机,如果方案还没有定可以找本地供应商了解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松下FP-XH 可以控制几轴?价格大约多少呢?

    松下FPXH系列有3种子型号,分别有通用控制型和运动控制型和总线型,
    通用控制型可以控制6轴,支持两轴直接插补,
    运动控制型支持4轴,支持两轴插补也支持3轴直线插补,3轴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等。
    总线型支持8轴,支持两轴插补也支持3轴直线插补,3轴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等。
  • 下载积分:+5(ma_wei)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松下FPXH系列有3种子型号,分别有通用控制型和运动控制型和总线型,
    通用控制型可以控制6轴,支持两轴直接插补,

    感谢回复!
    这裡高手众多,受教了!

网友G:
    直接购买4轴机械人呀,现在便宜得很,5万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直接购买4轴机械人呀,现在便宜得很,5万左右
    请问一下,什么牌子机器人。
    不断向前

网友H:
    安川运动控制器,日特专用。

网友I:
    绕线机和绑扎机用运动控制器生产节拍可能达不到 ?要用数控好些。

网友J:
同意十楼。偶也是修过三年日特的绕线机。做马达定子。现在张力控制比以前先进多了,欧姆龙和三菱的都有张力控制的产品。汇编语言也很好懂。主要是安川的速度快。

网友K(2017-12-29):
绕线机 ?
这些 工艺 特点 是 什么 ?
还有 什么 多 轴 十四 轴的 ?
工艺 难在什么地方 ?

网友L:
FX5U配合运动控制模式,比较好,可以4轴,8轴。三菱运动控制比较好搞一点,三菱伺服也耐用一些
诸法无我

网友M:
没有搞过哈

网友N:
找汇川的 他们会帮你一起搞

网友O:
我们是做绕线机的,用大研工控,雷信,安川控制器都可以了

网友P:
在工艺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功能强大一点的PLC,像你的项目,要是便宜一点的方案,可以采用台达的DVP系列、松下FP-XH系列的运动控制器,支持电子凸轮,G代码等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轨迹控制,再好一点的可以用三菱、安川等运动控制器、欧姆龙机器控制器,功能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