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7):
新厂房搞好了,要装设备了,要搞什么接地系统呢?厂房要钢构的。

旧厂房:从变压器拉电缆出来就三相线一零线,设备接地就是就近打一地线针1.5米,这样规范吗?新厂房要如何接地才规范?

网友A:
查你的电工手册

网友B:
貌似多数工厂都是TN-S系统吧。。。

网友C:
地线必须从配电室专用地接出来才是规范

网友D:
选用图1 方式,比较好一些

QQ:1121930977

网友E:
这个嘛,往前找重复接地的箱子,如果近则拉根50X5的镀锌扁钢过来当接地线或直接5芯电缆过来。如果远或者前端就没做重复接地,也可在厂房内或近厂房周边地下做接地体,用扁钢做接地母排和厂房地基主钢筋短接后引至配电箱做PE端。具体如何做接地体参照相关做法。

网友F:
如果问到“新厂房要如何接地才规范”,上面四种方式都可以,各有优缺点。但是,现在通常以下面两点为主。

1、配电室与车间厂房在同一建筑的,图一的TN-S。

2、配电室与车间厂房不在同一建筑的,图二的TN-C-S。

你的旧厂房“从变压器拉电缆出来就三相线一零线,设备接地就是就近打一地线针1.5米”中,除了“打一地线针1.5米(应2.5米)”这一点不规范外,将地线打至2.5米以上就规范了,这就是图四的TT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貌似多数工厂都是TN-S系统吧。。。

是的,早期厂房多用TN-C,也就是俗称的保护接零(PEN),但因为电工N线与负载接地端容易错误接法导致设备金属外壳带电或者N线被安装了熔丝,当发生绝缘短路电流把N线熔丝熔断导致金属外壳带电(不安全原因自己去百度),随着电气安全标准逐步提高,有采用TN-S或使用TN-C-S(多见厂区供电半径较大为节约PE线,采用N线进车间后与建筑接地体重复接地后分别引出PE和N线,后段PE和N严禁短接),建筑工地早期因为是临时施工用电多用TT(俗称保护接地或一机一地,但存在接地体施工不规范导致接地电阻偏大,一旦漏电接触电压仍旧较高,所以要求与漏电保安器配合使用,现在也采用TN-S),当然还有IT系统。在制造工厂从事电气作业20年,从个人使用经验j积累来看TN-S发生设备绝缘漏电动作还是非常可靠。工业企业供电网复杂,工况也复杂,如果动辄安装漏电保护器误动作会较多,所以只要严格按工作电流分级配置断路器,接地线敷设遵循短路电流计算(很多电工安装时不理解TN-S系统发生绝缘击穿是以短路电流来跳开空气开关,如果线径过小空开选配过大时容易导致PE线先熔断空开却没有跳闸导致保护失效),漏电保护开关一般用做消防火灾保护(>100mA,动作>0.1S),漏保30mA,<0.1S一般用在移动电器或办公室插座做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的,早期厂房多用TN-C,也就是俗称的保护接零(PEN),但因为电工N线与负载接地端容易错误接法导致设备金属外壳带电或者N线被安装了熔丝,当发生绝缘短路电流把N线熔丝熔断导致金属外壳带电(不安全原因自己去百度),随着电气安全标准逐步提高,有采用TN-S或使用TN-C-S(多见厂区供电半径较大为节约PE线,采用N线进车间后与建筑接地体重复接地后分别引出PE和N线,后段PE和N严禁短接),建筑工地早期因为是临时施工用电多用TT(俗称保护接地或一机一地,但存在接地体施工不规范导致接地电阻偏大,一旦漏电接触电压仍旧较高,所以要求与漏电保安器配合使用,现在也采用TN-S),当然还有IT系统。在制造工厂从事电气作业20年,从个人使用经验j积累来看TN-S发生设备绝缘漏电动作还是非常可靠。工业企业供电网复杂,工况也复杂,如果动辄安装漏电保护器误动作会较多,所以只要严格按工作电流分级配置断路器,接地线敷设遵循短路电流计算(很多电工安装时不理解TN-S系统发生绝缘击穿是以短路电流来跳开空气开关,如果线径过小空开选配过大时容易导致PE线先熔断空开却没有跳闸导致保护失效),漏电保护开关一般用做消防火灾保护(>100mA,动作>0.1S),漏保30mA,<0.1S一般用在移动电器或办公室插座做保护。

高手

网友I:
个人感觉TN-S就已经可以了
QQ:611369538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TN-S可能是不错的选择,可是现在8条生产线,都是用95平方或者70平方的,每条线100多米,还有两条线200多米,领导会不会买3+1+1还是个问题,哎,想规范还想省钱。

网友J:
旧厂房:从变压器拉电缆出来就三相线一零线,设备接地就是就近打一地线针1.5米,这样规范吗?新厂房要如何接地才规范?

上面列的这个方法,接地电阻肯定不合格,(接地电阻要小于等于4欧,对接地要求 高的设备要小于等于1欧)用TN-S我觉得比较好。你车间以前用的电缆不管,另外加一根不小于35平方的一芯的电缆(或电线)到车间,并引到每台设备的总接地处。

也就是说按图一接法,PE是单独的一根线从配电房引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