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人机如何校准时间

楼主(2017-11-17):
三菱人机如何校准时间

网友A:
同时按三个角就会出来

网友B:
同时按人机四个角落,手指不要按倒屏幕外面去了 要在屏幕范围之内,就会出来调整菜单了

网友C:
可透过电脑编辑软件同步校正

网友D:
一般情况是,只要按屏幕左上角,就会出来人机自带画面,改时间就可以了
三菱人机如何校准时间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