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定时器如何使用?求大神教教

楼主(2017-11-17):
新手一枚,不知道累计定时器用法看说明书头晕,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A:
与普通定时器的区别就是:掉电时定时器的值不会清零,上电后继续计时。不是所有的定时器都能用作累积计时器,
对不同型号的PLC,有特定的累积计时器,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B:
多看看手册,就是掉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