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PLC通讯指令怎么写 通过MODBUS读出绝对值数据?

楼主(2017-11-17):
如题求教老师傅

网友A:
问:PLC通讯指令怎么写 通过MODBUS读出绝对值数据?
答:PLC写程序读就好了
问:怎么写?
答:软件写
问:用什么软件?
答:这是你自己问的,你都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我怎么告诉你?
问:哦,我问是用某品牌PLC软件编程软件写的
答:那就用它写呗
问:怎么写?
答:我勒了个去,什么系列的?高级的?低级的?
问:。。。。。。。
答:别问了,你再问这样的问题我保证不会打死你

网友B:
問:modbus格式是捨
答:我知道485mb
問:可以用rs指令嗎
答:要用adprw
問:線可以多長
答:你的線能多長可繞地球一圈嗎
問:那裏面有多少線
答:你要多芯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哈哈哈哈,太搞笑了。简直是不懂连资料都不想查,伸手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