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8):
台达es2plc,plsy脉冲定位输出过程中,出现中断停止,停止后如何从中断前的位置继续输出脉冲,直致脉冲输出结束。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提供一个想法,可以用m1000去传送d1030给一个寄存器,然后中断了这个寄存器的值就是中断后的值,再启动用设定值和寄存器内部的值进行减法运算,得出剩下要走的脉冲数,再把这个脉冲数传送给plsy指令,这样做有误差,就是在停止的时候会有扫描时间产生的脉冲数未写进d1030,,如果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如果要求精确的话可以接伺服的脉冲输出到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用这个高速计数值来作为已走脉冲数,比用d1030来的准确,还有一种办法是外部增加光栅尺,用光栅尺的脉冲输出来当做当前已走脉冲数。要看定位精度来选择用哪种方法,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可以参考参考
真诚感谢!

网友B:
再给你个更准确的方法,通信读取伺服当前位置,再进计算你要走到什么位置
真诚感谢!

网友C:
直接有一个暂停命令的,恢复后可以接着走的,仔细看一下手册吧
真诚感谢!请告诉是那一条指令
QQ:611369538

网友D:
你用定位指令,DRVI,DRVA,把中断做到条件里面,当中段重新接通时,还是接着原来的定位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