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更换成MR-J4参数修改

楼主(2017-11-18):
描述:QD75MH1
各位大神,原用MR-J3系列伺服控制器,QD75MH1定位 模块,现更换成MR-J4系列,参数需要修改吗,现更换为大功率,另外用GX Configurator QP读取定位模块数据,定位模块为什么是QD75D1N,每转移动量:0,单位倍数:4脉冲输出模式:28392,旋转方向设置:3,这几项都显示红色,现更换大功率电机后,监视负载情况一直满载状态,现在修改伺服控制器参数PA09,PB06每次修改写入后,读出还是原来数据。是和定位模块设置有关吗?

楼主:
附件是读取定位模块数据添加到WORKS2中的程序,劳驾各位大神给支个大招。
新建 WinRAR ZIP 压缩文件.zip

网友A:
更改MR-J4为J3兼容模式,参数不用改

网友B:
J3 换成 j4的伺服
用 MR Configurator 直接读取 J3 伺服 参数 下载到 J4 就行 PLC程序什么的 我觉得不需要修改

楼主:
原来主从动机构皮带轮是1:1.6,现更换为同等的皮带轮,麻烦看一下需要修改哪部分,问三菱客服红色部分是参数设定有误,但是目前伺服可以正常运转,只是设定位移和实际行走距离比例基本是1:1.6.劳烦各位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