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模块的err灯一直亮,试了各种参数设置仍然没解决,急急急

楼主(2017-11-18):
Q01与fx3u采用cclink通讯,模块分别采用QJ61BT11N和64cclink,试了各种参数设置,error灯一直亮

楼主:
cclink诊断的错误代码是b30d

网友A:
3U是不是也要设置参数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象困惑楼主好几天了
有时总结一下,无外二种原因
1,硬件问题 比如有东西坏了,或者接线不对
2,人的问题 方法不对。编程不对。
硬件可以换其他的东西来试。
人的话只有继续检查,看哪里出了错。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