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8):
如图在光标处 CTRL+下方向键  插入向下竖直线时。红圈里的竖直线也跟着延长。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时不时就会出现。

网友A:
添加新行时现在第二行添加网络段,添加完成后再将中间的位置连接起来就行了,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新行时现在第二行添加网络段,添加完成后再将中间的位置连接起来就行了,如图

就是从第二行向下编辑是吗?我试过,然后向上连接时第二行的程序就开始向下延长,永远和上面的横线连不上

网友B:
紫色方框变成蓝色就好了   对比下1楼的蓝色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色方框变成蓝色就好了   对比下1楼的蓝色方框。

我也是对比了二楼的图发现框的颜色不一样。。解决了,摁INSERT键切换。具体两种光标颜色代表什么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按1下  Insert 键  你就会发现 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再按1下 Insert 键  你就会发现 你的问题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1下  Insert 键  你就会发现 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再按1下 Insert 键  你就会发现 你的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1下  Insert 键  你就会发现 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再按1下 Insert 键  你就会发现 你的问题又出现了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QQ:611369538

网友E:
插入模式和编辑模式,软件自带快捷键说明的。

网友F:
当编辑模式时候编辑当前位置的方框为紫色 关闭小键盘区NUM LKSCRLK 然后按一下小键盘区的0  也就是INSERT 编织方框变为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