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链接proface GP-4402WW问题

楼主(2017-11-18):
正在采购选型。请问正版Intouch用路由的RJ45网线接口接 GP-4402WW RJ45接口读取触摸屏数据,用什么通讯协议好和怎么设置? 是否存在无法通讯的可能性?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真的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Intouch只能运行在Windows的环境下,若是Windows能找到Proface的驱动,并做为屏幕输出,intouch直接可以在proface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