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8):
Q01与fx3u采用cclink通讯,模块分别采用QJ61BT11N和64cclink,试了各种参数设置,error灯一直亮,cclink诊断的错误代码是b30d

网友A:
这个你设置成0了吗?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真诚感谢!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设置成0了吗?

    没有,设置的是占用1站

网友A:
    这个看下。。。。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感谢分享!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i o 分配有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下。。。。

    谢谢你,我们曾经通讯成功过一次,当时设置的都为1,站信息也是1站,后来第二天同样的参数设置就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再试试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o 分配有点问题吧

      I/O分配没问题的

网友C:
    没有做过这样的通讯,进来学习一下,涨点经验,楼主记得把问题解决后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哟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过这样的通讯,进来学习一下,涨点经验,楼主记得把问题解决后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哟

    如果解决了,一定分享,明天去现场调试,不知道成不成

网友D:
    要用智能设备站,我用Q03和Q00做过CC-LINK的通讯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感谢分享!

网友E:
    楼上正解,FX3U-64CCL是做智能设备站的,用过FX3U-16CCL-M和FX3U-64CCL通信,没有问题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感谢分享!

网友F:
    智能设备站 智能设备站 智能设备站
    重要的话说3次
    FX3U-64CCL
    FX2N-32CCL
    是智能设备站

    这个怪三菱名字没取好。
  • 下载积分:+1(小张plc) 感谢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G:
2N模块是远程设备站,可能3U模块升级了可以当智能设备站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2N模块是远程设备站,可能3U模块升级了可以当智能设备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智能设备站,我用Q03和Q00做过CC-LINK的通讯

我们也试过智能设备站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焦刘吉,
问题就是出在了不匹配上,远程设备站智能设备站都试过了,我们都把内存清除过,也格式化。
最终是将staion设为0(代表一站)single,然后将远程设备站设成智能设备站,重新上电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焦刘吉,
问题就是出在了不匹配上,远程设备站智能设备站都试过了,我们都把内存清除过,也格式化。
最终是将staion设为0(代表一站)single,然后将远程设备站设成智能设备站,重新上电就好了。

从站的站号码没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楼主客气了,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一下,相互进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J(2018-10-30):
请教一下楼主   故障代码是在那个寄存器读出的啊

网友K:
感觉三菱的比较傻,主站必须是0站号,下一个从站必须是1,下下一个从站必须是2,不怎么好用,没深入研究

网友L:
三菱的可以设置占位置的无效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