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大师傅们好啊,最近在想变频除了频率电流电压以外,能不能修改读取别的参数。每个变频参数编号都不太一样,有的是从p0.00至pe. 00的 还有从A0.00至h0.00范围的 想通讯给定一些参数,不知道这些参数通讯地址如何计算😊特来请教!

网友A:
每一段程序只能是对应一种型号的变频器,同一品牌的参数设置都可能不一样,不可能做到通用的
QQ:611369538

楼主:
😊😊  假如  p01.10这个地址我算的是十进制的26对应6modbus 地扯是40026+1  那么 A1.01  B1.01这两个地址怎么算呢?

楼主:
上面写错了,  假如  p01.10这个地址我算的是十进制的266对应modbus 地扯是40266+1  那么 A1.01  B1.01这两个地址怎么算呢?

网友B:
厂家的手册上都有参数地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写错了,  假如  p01.10这个地址我算的是十进制的266对应modbus 地扯是40266+1  那么 A1.01  B1.01这两个地址怎么算呢?

不清楚你是什么变频器,P01.10对应的十进制是你自己算的吗?部分变频器参数号在通讯时是十六进制数 ,P01.10对应十进制  272,和变频器通讯的是s7-200吧,地址是40001+2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手册上都有参数地址的

嗯,谢谢师傅,在手册上找到地扯的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是什么变频器,P01.10对应的十进制是你自己算的吗?部分变频器参数号在通讯时是十六进制数 ,P01.10对应十进制  272,和变频器通讯的是s7-200吧,地址是40001+272

谢谢师傅,是200的plc, 在手上找到了地扯我算法,每个变频算法都有一点小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