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扩展输入输出无反应

楼主(2017-11-19):
各位大神,PLC扩展输入指示灯不亮,直接短接输入指示灯还是不亮,请问这是扩展坏了吗

楼主:
扩展型号:FXON-40ER POWER 运行指示灯正常亮灯

网友A:
检查下COM接线正确不.

网友B:
检查一下扩展线路是否插紧

网友C:
要给电压,信号

网友D:
先检查模块是否适配你的PLC,检查电源正负是否接反,检查COM和输出电源是否接反,如果都没问题用万用表测量COM和输入端是否有电压,这个电压如果你PLC是漏型就按漏型测量电压,原型就按原型测量,直流24V

楼主:
这个设备是一直大用的,就是休息了一下午然后再开机,设备就不动了,然后我去检查发现这个扩展输入输出都没了,再然后我把所有的电压都检查了,所有的接口接头都重新检查了,全部没问题,再然后我直接短接输入,输入信号灯还是不亮,而另外的扩展一短接相应的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E:
供给电压断路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