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忙编写一个维纶通宏程序学习,控制如下,谢谢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2017-11-19):
一个字元件,三个位元件,按下其中一个字元件数值加1,按第二个字元件数值加5,按第三个字元件数值加10。想学习一下宏。谢谢。

网友A:
替你更正
一个字元件,三个位元件,按下其中一个位元件数值加1,按第二个位元件数值加5,按第三个位元件数值加10。想学习一下宏。谢谢。
short a, b
getdata PLC,d100,a
b=a+1
setdata PLC,D100,b
函数是这两个,具体格式要在软件上看,我手机上网,输入不方便
上面写成三个宏,加多少自己改
点下按钮执行一次宏就好了
或者更简单,你在PLC里面做,更容易

每天进步一点足矣!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写出来了。谢谢

网友B:
这个需要有单片机编程基础
QQ:611369538

请师傅帮忙编写一个维纶通宏程序学习,控制如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