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127屏,下载卡死,重启后死机

楼主(2017-11-19):
新购了一台W127屏,开始使用,下载用户程序,点击全部下载按钮后,下载过程很慢,后面直接卡死,等了很久都没反应,重启HMI后,其系统死机。
有解决法没? 新屏也,很是无语!!!使用的软件版本:DOPSoft 2.00.06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A:
以前A或B系列內部有一些DIP或插PIN,一個一個逐步試,先斷電後去試著ON DIP開關跟短接那接PIN,再送電,有隱藏恢復原廠的資料在內部,你可以試看看.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