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指令运行不了,在线等,急!!!!!!!!!

楼主(2017-11-19):
我用的步进编程法,有几步定位功能,这一步的中间继电器开了,但是没有去定位,但是我用监控上的给它关了再开这一个中间继电器,他又继续运行了,不是所有的步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程序不出来,谁知道
要看程序才能找出问题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这样也有人能解出来的话我就大大的服~~~~~~~~

网友C:
伺服定位的程序,比如DRVI,PLSV,要放在步进之外。
但触发指定的前置条件,比如Y,M,可以放在步进之内。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1楼、2楼说的没错,求助时要先想好问题怎么说,别人才理解清楚。
你这样说一下,别人怎么会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三菱、西门子、信捷、永宏、、、、、、这都有区别的。
最好把有问题的程序截图出来,有图有真相,别人才会分析出问题在那,怎么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