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PLC与smart 700IE V3能加交换机吗?

楼主(2017-11-19):
smart200 PLC与smart 700IE V3能加交换机吗?
PLC是192.168.2.111
700IE是192.168.2.112
我在中间加个路由器关闭HDCP做交换机,
然后lan再连到电脑,电脑指定ip为192.168.2.x
电脑能实时监控程序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下载积分:+1(hunanlonghao)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能同时,PLC可以和多屏同时通讯,但是和编程软件连接时,不能同时和屏通讯

网友C:
可以,我做项目都是这样的

网友D:
可以的,不用路由,直接交换机就可以了,还省钱。

网友E:
可以的,家里随便找个淘汰的路由器,不用WAN口,LAN口连接直接当交换机用,IP设置好就行,200smart跟威纶屏前几天刚做过一个设备,用网线或者无线网络都可以跟屏或者PLC通讯

网友F(2017-12-20):
我用1200加MCGS网口屏,加交换机在一起,然后电脑下载。发现触摸屏,有时能下载,有时,不能下载。考虑是触摸屏不能被两个主站控制。
专心搞钱

楼主:
现在做了几个项目,确实是可以的
普通路由器关闭hdcp或者 打开hdcp,但是要和plc一个网段就可以
笔记本可以在路由器覆盖范围内连接,监控

网友G: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最近也在用着

网友H:
可以,一般都是这样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