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里装的博途 v13软件用以太网连接s7-1215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7-11-19):
由于使用的笔记本是win10系统,博途v13在win 10上没装成功,所以只能用虚拟机来装了,虚拟机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虚拟机里的网卡设置如图所示,现在要在虚拟机里用博途V13连接s7-1215的PLC了,不知道IP地址怎么设置了,假如PLC的IP地址为192.168.1.3,那么PC真实的win10系统里的IP,子网掩码,默认网关,虚拟机里的win7系统IP,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分别该怎么设置呢?thanks

网友A:
选择桥接模式,直接在虚拟机里面的网卡设置连接plc的ip地址,物理机的网卡ip地址不用填写,设置为自动获取就行了。

楼主:
按版主说的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