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有密码可以直接备份吗

楼主(2017-11-19):
公司新设备用CP1H-X40DT-D,想读出程序备份,但是有密码,用编程软件的 [ 工具 ] 中的 [PLC备份工具 ] [ 从PLC备份]选项 ,直接备份保存可以吗?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解密能读出程式吗?

楼主:
您知道如何解密吗

网友B:
备份也需要密码没有密码备份不了,只有解密后才可以备份。

楼主:
忍者大师,有密码用存储卡CP1W--ME05M可以复制程序吗

网友C:
CP1H用解密软件解密就可以读出程式

楼主:
有密码用存储卡CP1W--ME05M可以复制程序! 今天试了 从加密的PLC存入CP1W--ME05M作为保存,再用解密软件解密程序,用于快速查找设备电气故障快捷方便。即使解密失败也可以用卡写入程序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楼主:
5楼你好 你有解密的经验 , 指教一下如何 前天设备坏了才试了试,没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