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9):
请问两张图片的QJ71C24N-R2模块一样吗?如果一样,我设备上为什么换了一个新的没有下巴的QJ71C24N-R2模块通讯不了,重新写入了PLC程序也一样,也不能和别的硬件通讯。本人不熟悉三菱Q系列的PLC,还请工控的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参数你写进去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你说的是图片上的这个参数吗?我是按照另一台设置的,我把另一台设备的程序读出来重新写入还是不行

网友B:
通讯参数写入后,PLC主机断电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C:
把我画的那个位置点下,然后选择QJ71C24N-R2,的参数打钩,点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我画的那个位置点下,然后选择QJ71C24N-R2,的参数打钩,点下载

我程序写入时点的全选,打勾的哪里我也单独点过写入,写入完后断开电源重启与不断电都试过了,还是跟外面的设备通讯不上,
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或者这两个模块根本都不一样

网友B:
换好以后ERR有没有闪烁。不行再换一个QJ71C24N-R2模块了。

网友D:
哪个是新换的,第一张图应当是旧产品,第二张图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以后ERR有没有闪烁。不行再换一个QJ71C24N-R2模块了。
ERR没有闪烁,跟正常的一样,第一张图的QJ71C24N-R2模块共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才到这来求助了实在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C:
能够告诉我你具体跟什么通讯的,具体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吗?可以截图或者上传程序看看吗?还有,plc发送的时候,模块有没有报警?通讯口上的针脚46 78有没有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告诉我你具体跟什么通讯的,具体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吗?可以截图或者上传程序看看吗?还有,plc发送的时候,模块有没有报警?通讯口上的针脚46 78有没有短接?

是跟一个摄像头驱动连接,监控产线情况的。我从另一产线拿一个(也就是我第二张图的那个QJ71C24N-R2)过来直接换上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张图的那个模块是后面买的两个,换上后QJ71C24N-R2与摄像头驱动无连接,摄像显示器报无通讯(但QJ71C24N-R2模块显示灯都显示都正常),因我实在不熟悉三菱这个系列的模块,想知道换一个新的QJ71C24N-R2参数还需要设置那些地方(主CPU程序我已重新写入过,PLC在线看开关设置就是我上面图片的,跟另一产线完全一样),其它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还有就是第一张图的这个模块是不是根本就不能用到这里?或者说不兼容我原来设备上的PLC程序?

网友E:
Q系列模块化以后 ,只要是同一个型号的模块,更换后之后参数写进去都是一样用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硬件,更换模块之后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
看你通信方式,有些参数是要写到模块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没下巴的是老货或翻新货。
你还是找个有下巴的先试试。
还有就是智能模块参数要写入。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G:
寫完參數~~電源要重置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