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各位大神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希望通过电流传感器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然后通过modbus tcp协议,用网线连接工控机,然后用组态王建项目,编写程序来采集电流值数据,请问我这个思路正确吗?跪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这个要用PLC的对吧,模拟量输入模块连接PLC,然后用用网线连接工控机,组态王读取PLC地址获取采集的电流数据,这个方法可行,我做过当时用的是西门子226,组态王,用的是CP5611板卡PC(MPI/PROFIBUS)方式。
真诚感谢!因为我自己看到一些资料,有些是没有通过plc,这种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我也感觉奇怪
路远求索

楼主:
真诚感谢楼上!因为我自己看到一些资料,有些是没有通过plc,这种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我也感觉奇怪

网友B:
不用PLC也是可以的,可以用普通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带MODBUS协议或者modbus tcp协议带MODBUS协议的模块需要TCP模块转换一下才能链接网络,如果是modbus tcp协议的模拟量模块就可以直接链接网络。

网友C:
PLC上一般都有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用不着还要通过通讯来传递模拟量数据
daiz@yaskawa.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PLC也是可以的,可以用普通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带MODBUS协议或者modbus tcp协议带MODBUS协议的模块需要TCP模块转换一下才能链接网络,如果是modbus tcp协议的模拟量模块就可以直接链接网络。

感激大哥的回答,这边我也是刚刚接触了有这个方法,现在正在尝试是否可行,看看有没有走过这条路的大神能指教一下可行不,请问大哥有什么建议能赠予我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楼主:
7楼这位大哥,可能我没说清楚,这边我的数据采集不希望采购太多东西,所以想直接完事用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解决,查到网上有这样的东西就省事很多,只是不清楚是否可行,需要各位前辈提点一下。

网友A:
我做过工控机直接读取编码器脉冲值的,没用PLC,买了一个信号转换模块,用的是RS232方式,简单方便,
按你说的,也应该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买一个可以通讯的电流信号采集模块,然后直接和工控机通讯就行
真诚感谢!嗯嗯,那就好,起码路是没错的就好T.T。。还有组态王的通讯自己要想想怎么办,这个实在也是难题。。没搞过,还得去查资料,看看能查到不。。
路远求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工控机直接读取编码器脉冲值的,没用PLC,买了一个信号转换模块,用的是RS232方式,简单方便,
按你说的,也应该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买一个可以通讯的电流信号采集模块,然后直接和工控机通讯就行

不过软件不是用的组态王,是我们软件部门自己做的软件,通讯协议为1.    发送格式:115200,N,8,1。即波特率115200,无校验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数据为16进制显示。
小数和分辨率设置    01 XX XX XX + 16位CRC校验码    01 0E 0E 0E + 16位CRC校验码(E5 BF)    发送指令中XX均为16进制数,数据为数字+30表示。
第2字节为 设定位移量显示的小数位数,默认小数位为2位。
小数位数范围 0-3。
第3字节为 设定分辨率大小,
第4字节为 分辨率小数位数。
分辨率大小范围 0-225.
分辨率小数位数0-4
默认分辨率为1.000    设置显示小数1位。第1字节为0x1F(1+30)

设置分辨率为1.25  则分辨率大小为125,第3字节为0x9B(125+30)
第4字节为0x20 (2+30)
恢复默认设置    02 0A 0B 0C + 16位CRC校验码(26 AB)    02 0A 0E 0F + 16位CRC校验码(65 FA)    默认设置为 位移显示量小数位为2位,分辨率为1.000
查询位移量    03 0A 0A 0A + 16位CRC校验码(A6 C5)    03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16位CRC码
超出量程范围:
03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16位CRC码(5F 84)    接收指令中XX均为16进制数,数据为数字+30表示。
接收指令第8字节为小数位数,0x1E-0x21表示0-3位小数。第9字节为正负标志位,0x1E为正,0x1F为负。    接收
03 1F 20 21 22 23 24 1F 1E 43  8F
表示数据12345.6
真诚感谢!大哥,你们部门写的软件,采集频率达到多少Hz呢?这边遇到个问题,组态王貌似只有100ms,太慢了。。
路远求索

网友D:
此类产品某宝上就有卖的
真诚感谢!是的,现在方法感觉可行了,现在又出现个问题,老大说采集频率太低,现在又要验证采集频率的问题了T.T
QQ:611369538

网友E:
仪表你选一个带Modbus通讯协议的,直接就可以接到电脑的串口上,组态王里直接通过Modbus RTU驱动去建立设备连接就行了。
实在没有这种仪表,像你说的用模拟量的仪表,那就需要接到一个设备上,这个设备带模拟量采集功能,有485串口或者RJ45端口的都行,这个设备可以是PLC,也可以是简单的采集模块,这种东西网上多的很,自行百度淘宝。
真诚感谢!大哥感谢了,这边我是找了个电流采集模块,支持modbus tcp的,看了很多资料,和你说的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子走的,不过现在头疼的事,我们老大说采集频率太低,要100Hz以上,我估计150Hz就好了,我选的模块才100HzT.T。。。组态王的话貌似采集频率才200ms还是100ms,不能设太高,请问组态王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呢?感谢大哥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仪表你选一个带Modbus通讯协议的,直接就可以接到电脑的串口上,组态王里直接通过Modbus RTU驱动去建立设备连接就行了。
实在没有这种仪表,像你说的用模拟量的仪表,那就需要接到一个设备上,这个设备带模拟量采集功能,有485串口或者RJ45端口的都行,这个设备可以是PLC,也可以是简单的采集模块,这种东西网上多的很,自行百度淘宝。

工控机都有通过modbus采集都一定延迟,即使你设置为1ms也没有用。
要高速采用调整采集卡。
请问大哥能给点建议或指导吗?现在PLC不清楚是否能实现。。

网友F:
http://www.contec.com.cn/product.php?id=1555

这个产品可以实现高速采集,如果贵的话,可以淘宝看一下,二手,应该不贵,已经比较老的。
真诚感谢大哥!这个PCI卡的方案我留着备用,现在还是希望先用PLC来进行,现在在看相关资料,如果1000Hz不行再看看这个东西了

网友G(2018-09-06):
组态王自带莫迪康485通信可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