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0):
解决了,谢谢各位

楼主:
求助,谁熟悉这个温控仪啊,哪位哥有没简明说明书啊

网友A:
什么型号,哪种控制方式
不知道什么型号呃。。。只知道0.1精度的那种,有设定值和测试值显示的

网友B:
有个位式回差值要调整(ON/OFF模式),其目的避免继电器频繁动作。你想按实际设置温度动作就把回差值改成0,(在设置参数里,我手上没有说明书)
哦哦,我找不到说明书,不过谢谢啦。我去找找
  • 下载积分:+2(ys小样)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C:
    这种问题,你百度一下厂家电话,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不是分分钟帮你解决掉了。。。
    真诚感谢!谢谢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再给信号不很快就超温吗?里面有个PID运算吧,接近设定温度后就会间断输出,保持温度恒定
    就因为那样一直不给信号,然后无法运行下一步,就卡死在那了。。。以前不会的T^T
  • 下载积分:+1(ys小样) 热心助人!

网友E:
    网上下个说明书研究下。